是不是16.5的BUG

楼主(2011-07-21):
在移动元件的状态下点右键rotate没用,之前是可以的,用着用着就变成这样了。
另外16.5非常容易异常退出,很郁闷,想装回16.3了,大家有解决方法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遇到楼主的情况,不知是否是您破解的有点小问题。

网友:
    我的也比较爱退出,特别是在铺铜之后,如果修线或做别的操作,很容易退出

网友:
    请问如何破解16.5

网友(2011-08-29):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rotate只能一次,再rotate就不起作用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呢。lz是否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这个问题没解决呢,现在还是这样、
    不过更新了  allegro 16.5 s002后就不会异常退出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没解决呢,现在还是这样、
    不过更新了  allegro 16.5 s002后就不会异常退出 了

他们都没装更新,所以是会这样的,现在都004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老版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