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产生的文件那些是有用的?

楼主(2011-07-22):
我用LP Wizard做封装库,产生的文件有12个,请问各位高手这些文件那些是要用的?各种文件都起什么作用?请各位能够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感觉pad、psm、dra有用,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cadence\spb\share\pcb\pcb_lib\symbols库有pad、psm、dra、bsm、fsm、osm、ssm文件。cadence\spb\share\pcb\pcb_lib\devices中的txt文件是干什么用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device文件用作符号和封装的管脚映射关系,比如符号用数字作为管脚号,封装用的字母;用dxdesigner作为前端时用到过,但是dxdesigner能自己生成这个文件

楼主:
十分谢谢4楼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