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LED控制电路

楼主(2011-07-22):
大家好,请教高手大侠们一些红外Led问题.在监控行业中,80米距离,用36颗LED,6颗窜联成一组,6组并联,用一颗光敏电阻控制,当低于一定照度时灯打开,环境越暗LED灯越亮,有做过相关方案的吗?红外Led灯控制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你是想要用红外掌机控制LED还是直接外面光照的红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用光敏电阻去控制红外LED灯,用光敏电阻感知外界光线强弱控制红外LED灯的开&关

网友:
    这个就简单了。
    如果只是想简单的搭个电路,用一电阻和光敏电阻去分压,控制三极管开关,从而控制LED驱动IC的使能端。
    如果是想做个准确点的。用颗光敏IC,就可以做到你所说的分等级的控制LED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