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out这个功能的作用?

楼主(2011-07-22):
keepout这个功能是不是存在BGA封装时,需要上锡膏,才用的?有没有什么讲究?我看别人画的PCB,都是画成网状的线条.把BGA的角围着

网友:
用keepout工具,画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叫禁铺区或挖空区。意思就是说禁止在这个区域内铺铜。不只在BGA封装里需要,只要不需要铺铜进去的地方都可以用。你看到的把BGA围着,就是不让在BGA内部有铺铜进去,已实现贴片等工艺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下,这个功能和COPPER CUT OUT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149-1-2.html

网友:
COPPER CUT OUT是单独禁铺铜,keepout工具可以有多个禁止选项.

网友:
keepout 是一个禁布区,可以在板边,或是一些不允许放置元件或是布线,过孔等等起到控制作用,COPPER CUT OUT可以在铺通以后把不需要部分挖空,功能单一一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