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编辑.IBS时报错

楼主(2011-07-22):
编辑.IBS时报错:at line 1 in file  : File MAX3738ETG.IBS does not have .ibs, .asc, .tch, .mmf, .agn, or .ebd extension.
模型里的语句:[IBIS Ver]       3.2
                         [File Name]      max3738etg.ibs
                          [File Rev]       0.1
                         [Date]           February 13, 2006
                          [Source]         Data Sheet
                           [Notes]          Laser Driver output I/O models are not provided due to lack
                                               of optoelectronic models and limitations with IBIS for
                                               deterministic jitter.
                                                The user must supply the correct differential
                                                 input termination.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谢了先

网友:
    随便找个大厂的ibis模型看一下,看看他们的v3.2版本的语法结构,然后看看会不会报错,不会的话,在和你写的对比一下,是否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