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充电时如何检测电池电量?

楼主(2011-07-22):
如果检测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电量,则停止充电时电池电量会突降很多,
希望那位大虾介绍一下,如何避免这类问题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不太正确吧??停止充电后电池电压会突降很多,这应该不太可能,要么就是你的充电电路或电池有问题,不然不会这样的。
充电过程分为三段:涓流充电(硬件小电流充电)、恒流充电(大电流充电)和恒压充电,在经过这三阶段的充电后电池的电压是可以达到稳定的充电设定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都有内阻的,所以充电时加在电池两端的电压,肯定比断开充电的输出电压大,
而电池电量检测只能检测电池两端的电压,所以就有了上面的情况,

我测试过品牌手机,不会出现上述现象,不知道是如何做的.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这块我理解楼主的意思,虽然电池有内阻,但这个内阻应该不会影响到使用的,不然那么多手机不都有问题了,呵呵!!
楼主还是得看下手机电池和充电电路、以及充电检测电路这块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极有可能是软件控制的问题了!!

楼主:
qiangqssong 大虾:
是否有相关电路(手机电池和充电电路、以及充电检测电路)发出来看一下,供新手学习学习,
很期待...........(一直被这问题困扰很久)

网友:
這是開關式的充電IC,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bq24120.html

這是LINEAR的充電IC,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bq24010.html

以上常用於 smart-phone 或是 PDA 。

网友:
誠如2F大俠所說 "充电过程分为三段:涓流充电(硬件小电流充电)、恒流充电(大电流充电)和恒压充电,在经过这三阶段的充电后电池的电压是可以达到稳定的充电设定值的。"

的確很多設計是用這樣的原理,可是甚麼時候關閉充電呢? 可以表示電池真正的充飽了?

通常是在進入恒壓充電後,充電電流小於 0.1C的時候,就可以關閉充電,電池也是真的充飽了。

不是用電壓偵測,當電池達到4.2V就可以關閉充電,這樣就會關閉充電,而電池馬上會掉個 0.0x伏特 ~ 0.1x伏特。

网友:
在 [EDA365作品展] 論壇裡面  https://www.eda365.com/forum-26-1.html
有許多 MTK 蕊片和其他手機的原理圖,你可以到那邊找找, 看看他的充電電路。

楼主:
谢谢 jacklee_47pn 对充电IC的介绍.
但我更想了解的是"电量检测问题",(不是充电IC自身的判断充电情况,状态的问题)
一般CPU检测都是用AD脚检测电池电压的,这里有没有其他方式
其次有的手机剩余电量能精确到1%,是如何做到的??(或软件上能做什么?)

网友:
電池充電的時候,是不會去看電池的電量,通常是看電壓和電流的關係。電池的電量跟充電通常是分開成二個系統。因為電池的電量會隨著電池老化,其誤差會越來越大。

"电量检测问题" 通常只用AD檢測電壓,這樣軟件是算不準的,只能大約依據電壓水平去對應出電量百分比,但是電壓水平會依據當下電流輸出大小而飄動,例如:電池在3.8V的時候,打電話的時候, 電池會掉0.2~0.3V。斷話後,電壓馬上回升。當電池老化後,打電話的時候會掉得更多。而且電池在不同溫度,電池的放電曲線也有差異,所以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

所以一些比較好的手機,會配置 Gas gaue IC (有可能配置在手機裡面,或是電池裡面), Gas gaue IC 是用流過的電荷量去計算電池的電量。這樣會比較準確也比較容易操作,通常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都有配置 Gas gaue IC 。

楼主:
你这说的就是我想知道了,谢谢jacklee_47pn
网上咋找不到Gas gaue IC相关资料!
能否提供一下?最好规格书贴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