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请教一下大家,像MOS管之类的元器件,有时候好几个管脚的定义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capture中必须把每个管脚都画出来,还是可以有什么办法用一个管脚代替封装中好几个管脚?
例如:
图片中 D级有4个管脚,S级有三个管脚,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原理图中用标准MOS管符号表示SOIC的封装呢?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老老实实的八个脚全画出来,然后在封装标识里头用线表示S\D的连接性,没法用一个管脚来替代三个管脚的,这样在导入PCB中是会出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还是老老实实的八个脚全画出来,然后在封装标识里头用线表示S\D的连接性,没法用一个管脚来替代三个管脚的,这样在导入PCB中是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