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传播延时大于时钟周期

楼主(2011-07-22):
一块板子上有的DSP芯片带了一片存储器。问题是DSP到存储器之间的传播延时大于时钟周期,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如有问题如何解决。如果没有问题,原因是什么?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传播时延一般在6 IN/ns 除非你的走线很长
一般的 信号传输路径的长度小于该信号有效波长的1/6时,是不会造成影响的

网友:
对于同步时序只要你的所有有时序关系的信号都在同一个周期内满足时序要求就可以,但是要注意驱动器的驱动能力是否够。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