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是这样子的,本人用的是pads2005 SP3版本号的。在使用当中,想做到对已经标准的插件封装进行焊盘编辑。
#比如说对一个标准的圆形焊盘,进行切割处理。
问:这种操作可取与否;
       如果可以,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就是觉得把焊盘做小,再用阻焊层填上去有些麻烦,不知道那位高手给予正解!
在此谢谢各位啦!

网友:
    看了几遍,还是没看懂,我撞墙去了

楼主: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做了一个图,方便参考!

网友:
    重做一个好了

楼主:
    难道说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嘛?

网友:
    allegro软件可以切割,PADS好像没有这种功能。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pads9.2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简单,你在编辑封装里面,把标准焊盘尺寸做小些,画个异性铁皮,融合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异性焊盘

网友:
    对,通常情况下,这个都是要建异行铜皮来充当焊盘的~

网友:
    不能做切割,重做一个焊盘就可以了,用CAD画焊盘最简单了,导入PCB后,再与一个小焊盘合并即可。

楼主:
    算了,看来没有我想要的答案了,也许是根本就没有答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