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突然不能手动布局了(manual place 出错)

楼主(2011-07-22):
今天,打开allegro准备继续昨天未完成的PCB布局画图,结果突然发现不能手动布局了,manual place对话框打开后,勾选相关symbol后将光标移动至画图区域,即出现错误提示,如图所示

系统为win7 32bit,昨天还正常的,今天就不行了,大家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碰到过,不过今天很奇怪的是,在report unrouted pin时候,程序会报错推出,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楼主:
你问题解决了没,我发现只有我现在正在画的这块板子有这样的问题,以前画好的板子,我试图place symbol 是可以的,不知道我现在这块PCB设计上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crack遇到这个问题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版主,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感觉16.2不稳定啊,幸好现在电路图只画了一小部分。。。

网友:
    新建一个PCB,,把现在的placement导过去,,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啊,上午就导出了placement,重新画了一下,但是辛辛苦苦重画好后,继续place一些器件,然后连线,好像后来用了一下spin还是什么功能,结果,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气死我了,为啥实验室不买正版!
    准备改回15.7了,不知道16.2的库还能在15.7中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