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担心这样绕线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1-07-23):
比如干扰、天线效应等等,请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绕比较好呢:

还是这样比较好呢:

????
即是绕圈少好还是绕圈多好呢?(绕相同长度条件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蛇形线突出的长度一般不要超过3倍绕线的宽度。特别是高速线,时钟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谢!

能介绍下理由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都知道布局布线的最优原则是 磁通量 最小原则。从这个角度可以去理解绕线为何不能饶很长蛇形;另一个角度高速线并行走得太长串扰会劣化信号质量。事实上绕线的时候很少有这么大的空间留给我们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都知道布局布线的最优原则是 磁通量 最小原则。从这个角度可以去理解绕线为何不能饶 ...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是不是把绕线宽度设大一点,这样蛇形线突出也可以大一点呢?另外,绕线宽度如何取舍呢?应该跟线宽有什么关系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蛇形线中平行的部分会有耦合电容电感产生,影响信号的传播。间距(图中S)要足够大,一般要求间距要大于3H到4H,H指信号线到参考平面之间的高度。蛇形线区域的长度(图中L)也应尽量减小。嵌入式微带线或者带状线由于和参考平面耦合的更紧密,所以蛇形线的影响会比微带线小。另外时钟不要走蛇形线。

网友:
    还没走过蛇形线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
    避免串扰。。。。注意间距和振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蛇形线中平行的部分会有耦合电容电感产生,影响信号的传播。间距(图中S)要足够大,一 ...

时钟不走时钟线,哪该怎么控制一定长度呢?其他角度拉线么?只要不是规则的走线就行了?

网友:
平行走线越长串扰越大,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拉大蛇形线绕线之间的间距。

如果一些PCI或者local bus等一些低速总线问题不大, 不放心可以后仿真验证。

网友:
coyoo真乃高手

网友:
看看intel的手册吧,上面关于蛇形线的走法说的很详细

楼主:
关键我这绕的是100M的时钟啊,咋办?

网友:
学习了,以前从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