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如何实现50欧姆阻抗匹配

楼主(2011-07-23):
大家知道,在射频电路的设计过程中,特性阻抗的控制非常重要,若特性阻抗做的不够好,对后期的调试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在多层板中,一般射频走线和参考层之间的电介质是很薄,射频部分的线不用走多宽就可以满足,但是两层板出于强度的考虑,不可能做的很薄,顶层和底层之间的电介质很厚,用常规的阻抗方法计算,那走线将会很宽。
例如:板厚1MM39.37mil)运行polar si9000

75mil的线宽,对于射频部分的器件是不可能实现的;
    尝试用另一种方法
运行Polar软件,选择SuRFace Coplanar Waveguide With Lower GND 1B这个模型,如下图

33mil的线宽,相对于75mil的线宽就很容易能够实现了,当然调整Ground Strip Separation的数值,会得到不同的线宽,可根据要求而定。
希望以上会对大家有用
更多资料以后会陆续发贴

网友:
我一般是走10-20mil的~~

网友:
唉,双层板实现阻抗匹配,太不实际。

网友:
就像楼主所说的两层板就只能做共面阻抗控制了

网友:
有工具可以直接计算相应板厚下的,线宽和对地间距的,阻抗只要接近50欧姆就可以了,双面板我们公司一般是1.35mm和1.4mm ,板后一般是0.8MM

楼主:
上面只是提供一个估算的方法,完全匹配的值还要与板厂沟通,

网友:
比较困难,呵呵

网友:
原来如此,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