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老显示有1个Unrouted Connections

楼主(2011-07-23):
点开后又显示剩余0个connction没有连接。
做了无数次的dbdoctor都没有用,关了重开也没用。
难道是bug?
求助!

网友:
如果有Unrouted Connections,在report里应该也会报告位置吧,查查看就知道了

楼主:
report也看不到,显示是0个。但是在Status那里看,死活显示有1个

楼主:
另存为16.3版本的,在16.3里打开也是一样情况。
把所有铺铜什么删掉后,也一样,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