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网格线问题!

楼主(2011-07-23):
 我想把图纸中空余部分在GND网络下全部铺上网格线,
但实际铺出的效果是中间没铺上,如图。怎么才可以把空余部分也铺上GND网格线呢?
已经把原图存放在附件中,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可以在空白的地方打几个地过孔,然后再生成铜皮看一下,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请问怎么铺网格线,铺网格线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二楼正解,表层打了孔,内层最好也要打到主地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