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与铜皮连接时成X状

楼主(2011-07-23):
    为何在敷铜时焊盘与铜皮连接是X状?而不是全部连接?

楼主:
    是不是在pad shape /选择Round?
    这样是不行的,我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那位仁兄指点指点?

网友:
    SMD焊盘是不能全部连接在一起的,过孔和插件的焊盘可以设置全部连接在一块,但是要注意焊接工艺,设置在ctrl+enter中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round下边的flood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