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16.2遇到困难 求助

楼主(2011-07-24):
     在做元件封装时,用自动封装没有问题,但是在手动封装的时候  options栏就不见了    导致不能设置参数
     我用的是破解版,请大神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
Options 有的時候會沒有, 在view->windows下面重新打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吓一跳,还以为是缩进去,楼主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见笑了  初学者   有什么好推荐的书啊   我用的是周润景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见笑了  初学者   有什么好推荐的书啊   我用的是周润景的那个

可以了,呵呵~两点建议:1、实践出真知;
                                         2、啃书要啃透,不然再好的书都是白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