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designer中,.1格式的symbol文件可以直接放到工程的sym文件夹下?

楼主(2011-07-25):
在dxdesigner中,.1格式的symbol文件可以直接放到工程的sym文件夹下?然后再导入可以吗?
我这样弄一个简单图,
结果规则检查的时候就出现Drive Global:Error:xx net GND:Global net connected to driver.和InvalidGlobal:Error:xx net 5V:Global net name not list in legal_global.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的!你用的是netlist流程是吧,我看错误可能与你做的symbol有关,你package一次看看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提示的话产生网标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原理图电气规则检查,如果你的库有问题的话是会出很多错误的,比如你把电源线连接到了output管脚也会报错的,但是不影响生成网表。

楼主:
多谢指导,package是没问题。可是我导入的sym中的R会出现这个问题,而系统中的R却没有。属性相同,包括pin都是B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再问一下,bom怎么导出?我使用DXVariantManager时,到Generate BOM report 就没了,DXdesigner也被关闭了

网友:
我几乎不用netlist流程,只是玩了下,mentor最好在pcb中出bom,在原理图中出bom功能较弱,而且有的属性没法出出来,DXVariantManager我没有使用过

网友B:
请教PCB里面怎么出B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PCB里面怎么出BOM?

安装report writer
然后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点了这个,只有这两个选项,我用超级编辑器打开,都是乱码,求点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看到呢,是不是跟版本有关?我是2005的。

网友:
你的那步点ok后应该出现
这个。
然后在图标上面点

网友:
非常感谢哈 找到了 也试了下, 这个也可以从General Interfaces里面出。但是真正要买料的还是只能从原理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