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ogic如何只选中相同网络名中的一个net

楼主(2011-07-25):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要在原来的原理图基础上修改原理,请问,如何在pads logic如何只选中相同网络名中的一个net?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右键点  Select PINS  选择元件PIN后。右键再点 Select  NET  INSTANCS

网友:
右键点  Select PINS  选择元件PIN后。右键再点 Select  NET  Instance

网友:
可以选择你要选择的网络的一根走线或是飞线,右键选择select net就ok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9.0以上的版本可以去资源管理器里面只要你点击你要选择的网络既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