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板子选用的是FR4的哪种板材?

楼主(2011-07-25):
    大家做板子选用的是FR4的哪种板材?特别是多层板,8层及以上。

网友:
    看叠层厚度要求了

网友A:
    FR4板材再细分,一般是按TG值来分的,有普通TG板材(TG>130),中TG板材(TG>150),高TG板材(TG>170)。板材品牌有 生益,联茂,建涛等。

网友(2012-02-18):
    8层及以上板子一般选用高tg值的板材,性能更好些!

网友:
    請問FR4板材细分為何要以TG區分?能否講解一下?感謝了

网友B:
    高TG值是一种过时的提法,在有铅焊接,高TG就意味着印制板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化学性、耐稳定性等特征都会提高和改善。在大热量的无铅焊接分得更细,主要看材材的T260/T280的时间,TG不能太高,最好不超过150,tg太高,材板太脆,韧性不足,机械加工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TG值是一种过时的提法,在有铅焊接,高TG就意味着印制板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化学性、耐稳定性等特征都 ...

    六楼,正解。

网友:
    收藏学习了,坛内不少业内高手!

网友:
    一直打板都不太注意板材,幸亏论坛有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6-07-26):
引用 网友A:
    FR4板材再细分,一般是按TG值来分的,有普通TG板材(TG>130),中TG板材(TG>150),高TG板材(TG>170)。 ...

    FR4能够满足什么范围的频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