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谁用示波器看过眼图吗?

楼主(2011-07-25):
RT,我想用示波器看USB的眼图,怎么测试啊?

网友:
。。。。。。。。,usb多少啊1.0,2.0,3.0,测试工具,手法都不一样,而且基本都要相应的软件,你可以上网搜搜相关资料。

网友:
在示波器里装软件才能测吧。我们公司有一台DPO71254。。能测到12.5GHZ。测HDMI一致性用的。。。

网友:
一般的示波器测不了的吧

网友:
USB一致性测试软件 + 工装

网友:
其实你找个信号接下,累积下
就是眼图样子~~

网友:
    tek示波器需要开放权限加测试夹具就可看usb眼图

网友A:
    问题不在于你怎么看,在于你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管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于你怎么看,在于你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管脚波形

什么意思?

网友(2012-06-14):
    usb2.0 一致性测试夹具 他妈逼 好贵
N5416A:USB Test Software                                                                   USD2677
    2)E2646A:SQiDD test fixture (for Low/ Full speed) 低速和全速测试夹具                USD514
3)E2649B:Hi-speed USB 2.0 test fixture set 高速测试夹具                                 USD2620
    4)E2678A:InfiniiMax differential socketed probe head 探头前端(配合1131A用)     USD629
5)N5417A:USB OTG (on-the-go) electrical test (对HOT,DEVICE,Hub,OTG等其他类型USB测试夹具)  USD1020

网友:
    如果你没有测试夹具的话,可以接上实际的USB设备,用探棒去探测DATA。
    然后在示波器上用余辉的方式累加出眼图。
如果有DPOJET等软件做累加,会更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