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_Wizard_V10.3_SP1生成封装无丝印层?

楼主(2011-07-25):
如题,试验了一下~发现没有丝印层,打开LP_Wizard_V10.3的Silkscreen_Top对应allegro的Device Type的Silkscreen_Top,是个英文字母来的。求解?
另,是否可以默认设置SloderMask比Etch大0.1mm?看到参数里面分门别类了很多个,难道需要对应改每一个类的参数?

网友:
自己先在preference里边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能不能详细指点下~在参数设置中没找到对应项,汗~

网友:
我用的是LP Wizard 10.1.1,生成Allegro封装有丝印却没有焊盘,生成Protel封装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Thank you all for sharing your know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