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tlister failed

楼主(2011-07-25):
出现如图情况,无法生成网络表,求大虾们帮助解决下啊。我试过很多原理图了,连单个元件生成网络表都试过了,还有最简单的电源连上电阻和LED然后接地,这种电路都试过。就是出现同样的问题。还有我为什么每个电路图电气检查都会提示如图的错误?

网友:
    最简单的,

    文件路径有非法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放在这个文件夹下面还是同样有问题啊,文件名也是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