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封装问题

楼主(2011-07-25):
我先制作了一个通孔焊盘(pad文件),现在导入到allegro制作封装。在焊盘中我设置了四层,但是导进去只有顶层和底层,在 制作封装时应该怎样添加其他两层呢?谢谢

网友:
默认情况下做封装的环境就是2层,这个没有关系的,如果你的封装用于四层板或者更多层板,并不受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做4层的还是8层的,只要在top bot和default internal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default internal,自己强行指定内层的话,指定的内层只在将来pcb板的内层命名和焊盘设计时的内层命名一样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