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为什么用自动布线布完后还会有很多未布的线啊?

楼主(2011-07-25):
新手求助!---为什么用自动布线布完后还会有很多未布的线啊?

网友:
自动布线作用很小,尽量少用,首先都没有分关键信号处理,要是以后自动布线很成熟了,我们就下岗了。。

网友:
规则设定很关键,自动布线可用于一些评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有道理啊。不过感觉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布线的窍门,只是一心想着布通就行啦。要是有个有经验的手把手教我就好了。就算稍微指导一下也行啊。现在在个小公司,还没有项目,就是自己学自己琢磨,何时出头啊。。。还好只是实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