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显示

楼主(2011-07-25):
allegro15.7中,原点在在个地方设置能让它显出来。谢谢

网友:
15.7 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焊盘的坐标信息如何查看?

网友:
    按F5,Find中选Pins 再点想了解的焊盘。出现的资料里找。焊盘的坐标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我建了一个封装,要从package center(0,0)改成另一个点为(0,0),就是说原点变更,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