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3下面,静态铜跟动态铜填充方式怎么设置成不一样的?

楼主(2011-07-25):
RT,UserReference菜单跟以前比,变了好多,有些都不知道在哪了,默认装好的填充方式,动态跟静态的看起来就一模一样,怎么区分开来?

网友A(2011-08-29):
用16.5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默认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5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默认就是。

关键是公司的机器,不允许装别的软件啦。。。正版的,而且只能16.3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公司的机器,不允许装别的软件啦。。。正版的,而且只能16.3

哦,原来这样啊,你们公司真有钱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把右键super filter之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取消啊,以前15.X就没有,很舒服,现在都转两三个月了,还是好生不习惯,用stoke动不动没注意就点那个了,好烦人的说

网友:
用stroke不用按ctrl,按住右键滑动鼠标不会按出菜单

网友B:
这样就有差别了,能分别出来吗???

网友(点评):
咋有点 mentorEE的味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有差别了,能分别出来吗???

对对对,握数的就这效果,这几个参数之前都设过,仍旧不行地,静态动态分不开很难受的,画射频板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一般靜態的FILL不是同屬性的VIA也不閃。動態的話就會閃。用習慣了都差不多。

网友:
16.3和16.2有什么差异?

网友C:
学习了,顶一下,顺便问句,哪些地方铺静态铜,怎样去区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有差别了,能分别出来吗???

这图是,箭头到处指,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有差别了,能分别出来吗???

为什么我的16.3勾选了那两个复选框什么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顶一下,顺便问句,哪些地方铺静态铜,怎样去区分啊

当你不想用自动避让的时候用静态,而且不易出错,动态的随时避让,个人感觉bug比较多,板子大了或者铜皮复杂,随便一个小动作可能导致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射频的一般需要临层或者号几层淘空处理,弧线的时候,动态地恶心死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不想用自动避让的时候用静态,而且不易出错,动态的随时避让,个人感觉bug比较多,板子大了或者铜皮复 ...

理解了,刚学allegro,铺的都是动态铜,不知道如何区分和辨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把右键super filter之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取消啊,以前15.X就没有,很舒服,现在都 ...

Setup--->application mode--->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