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已经连接上去了,为什么reports说没连接?

楼主(2011-07-25):
   下面两个电阻,电容已经接地了,为什么unconnected pins report 说它们2脚(实际上都是地)没有连接?都是地嘛,怎么能说没有连接呢,所以地不是都连在一起的么?

网友:
没连接好!重新走线连接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请问能不能说明白点,这几个的2管脚都接地了,为什么reports还提示它们之间还要相连,都是地嘛,地之间怎么要相互连接呢,搞不懂?

网友:
可能两个铺铜的地没有电气连接吧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没连接上公共地,铜皮上打上地孔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应该是两部分的铜皮没有连通。即GND网络分成了好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