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元件找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cadence原理图中有一个元件D6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通过find查找,所有的元件都能高亮显示,就是这个D6找不到查了一下它的原始路径,发现是是在C盘,可我的元件都在D盘啊(包括cadence软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困扰我几天了,怎么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图是怎么得到的???

我怎么找不到有显示路径的

网友:
这个路径显示的不是说这个器件在C盘,是原始调用的路径在C盘。从你的图上看,这个器件是N年前人家还在用win95的时候从orcad7.0的库里面调用的。也许这么多年以后兼容性出了问题了吧,换个封装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在原理图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这种方法我还是不太明白,换了封装那个元件还不是照样在,况且D6这个元件的封装还是后来加上的,不是以前的,这样做相当于把换一个另外的封装,不懂。。。。。

网友:
    在design cache里面replace一个LED的新的路径的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决问题了 呵呵

网友(2024-03-21):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