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请教高手,关于电源分割问题,
1   在什么时候进行分割,布线之前还是之后?
2   分割的原则是什么,根据电源网络的分布情况吗?
3   分割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请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
顶起  同问   求解啊  谢谢大家

网友:
顶。。就行叠层设置一样。。似乎各个教材里面都比较少见啊。。自己摸索很有难度。。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二啊

网友:
这么好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