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与铜箔间怎么用米字或是十字形成连接?(求助)

楼主(2011-07-26):
    为了保证透锡良好 ,在大面积铜箔上的元件的焊盘要求用隔热带与焊盘相连?
在PCB中,只有与铜箔相连的地方才是十字型的连接,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设置的?
高手and 大侠们,请指教一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shape parameters 下 thermal relief connects 里面的 thru pins/ smd pins 都可以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不是都设成正交的?我还想问一下,这时候器件的焊盘是热风焊盘吗?

楼主:
各位,我想问一下。我都的只是两层板,也还是要在画封装的时候,把焊盘画成热风焊盘吗?

网友:
问得太早,先自己画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