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什么情况下应避免使用大面积铺地?

楼主(2011-07-26):
如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Question
我遇到的情况有
1)如果和板子的主地无法紧密耦合,那么某些区域不宜大面积铺铜,比如可能形成天线的区域,比如ESD可能注入的区域
2)大面积铺铜会影响SI/PI在百兆Hz区域的PI性能,处理不善,反而会引起问题,
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能紧密耦合的地方,不如不铺铜。除非隔离度要求极高,而且EMC处理得当的时候。

楼主:
能否说得具体点,不太懂
我目前就能理解两点:
(1)会引起相邻信号层的阻抗,因为可能引起参考层的变化;
(2)如果与对称层的覆铜率相差太大的话,容易造成板子变形。
其它的从SI\PI\EMC上,不是很了解,希望大家可以说得具体详细点。

网友:
对于2楼的讲的第1点可以理解,但对于第2点电源完整性这块的影响就不太了解了,能否详细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1-10-18):
我的问题如4楼所问

网友:
如果铺地会产生对现有传输线特性阻抗产生影响的话,就不要铺,例如在板上的区域是天线安装区要考虑好可不可以铺地。

网友(2011-11-23):
安规要求的区域,IO出户的端口的模拟信号区域,会影响相邻层信号阻抗的区域。至于辐射的问题,很难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