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从2个不同的PCB板中,贴图吗?

楼主(2011-07-26):
2块不同的板子,有一小块电路的走线方法的一样的。 我向直接贴过来, 仅将走线贴过来,怎么做啊?有大侠会吗?

网友:
你布局和所用的器件封装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布局类似,封装一样。 就想做贴图,再调整一下线。  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到底2块PCB之间可以实现COPY 走线吗? 有大侠知道吗?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哦,没有大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