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时地线定义出warning问题

楼主(2011-07-26):
在给板子定义电源电压和地线时,电源电压定义正常,但是定义地线时出现如图中所示的WARNING,请问要怎么修改才能将这个WARNING去掉啊?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后面 仔细看了看这个警告说的是我所指定的DC网络还有不是电源或地的针脚。原来在我的原理图里所有接地的元件脚属性定义是PASSIVE,将所有接VCC或者GND的脚属性都改为POWER类型,此WARNING消失!

楼主:
再次验证并不需要将所有的电源和地管脚的属性都定义为POWER,只需将NET中的一个管脚定义为POWER类型即可。

网友:
为了规范,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要把元件引脚的属性都设置清楚,为后面的仿真做准备,如果不仿真则可以都pas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