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走线检查出错?

楼主(2011-07-26):
请高手帮我看看,pads Layout后,用Verify Design检查Clearance时会出错。有错误提示!但是在走线的位置画只走一条线。不知道为什么会出错。先谢谢了!

网友:
你要把所有相关层打开,能看得清楚一点。。。。

网友:
走线下面有个text.

楼主:
谢谢jimmy的帮助。确实有TEXT在走线下面。

网友:
厉害,JIMMY隐藏的TEXT都能看出来。强。

网友:
    不愧是牛人   透视功能呀

网友:
    错误提示明明有说与文字的间距达不到,无语……

网友:
    看错误报告,不就清楚啦!遇到问题要多找一找是什么原因,别以为在这里问一下就了事了!对自己没好处!

网友:
    上面说的对,遇到问题先好好想想,这样才学的快

网友:
    jmmy可以成仙了,透视功能已练成,封你为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