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出BOM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如图: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呀,该怎么搞???

网友:
好像是软件没有装好的原因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装了9.2版本,结果还是一样,好像电脑要装什么东西才能支持这个功能吧,就是不知道少什么东东,哎^

网友(2012-06-27):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有人知道吗,我已经重新安装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呢?

网友B:
不是系统的问题,你应该安装一个office2003的excel,不是现在的WPS,才可以用的。

网友:
明白了,WPS不行,要完整版的OFFICE,不能装精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系统的问题,你应该安装一个office2003的excel,不是现在的WPS,才可以用的。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我那时的系统就是用WPS的,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