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摆放问题

楼主(2011-07-27):
        最近被一个元器件不能摆放在PCB里所困扰,电路中有一个主控芯片,封装是QFN72,PCB里封装是自己画的。但是在place菜单里摆放的时候,就是摆放不了到PCB里,Quickview里是黑色的。如下所示:
        W- Couldn't find padstack: B90_25
        E- Symbol QFN72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U1.
        E-   because Couldn't find padstack: B90_25
        在Package symbols能找到相应的QFN72封装,但是摆放的时候还是出现和上面一样的情况
       在制作封装的时候明明symbol制作了啊,况且根本不值得B90_25是什么东西,库文件夹里根本就没有!
        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B90_25估计是焊盘的名字,缺少焊盘,把焊盘另存一下就OK,

楼主:
不是焊盘的名字啊 焊盘我名字我用的是QFN72A

网友:
这种事我遇到多了,就是没有找到B90_25这个焊盘,你要把这个焊盘保存到你的库里面,如果有Flash也也要一起保存到库里面。

网友(2012-07-29):
学习了,需要把库加到路径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