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过孔后,在删除过孔走线时,会出现一个类似Ts结点的小方框

楼主(2011-07-27):
BGA扇出过孔后,在删除过孔走线时,会出现一个类似Ts结点的小方框,怎样让这个小方框不显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求详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够不显示这个点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設立模組之後,變更走線時也有出現,要把整條Trare重拉才會消失,很麻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一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fix的cline,在解fix之后会有此问题。再就是你扇出的trace如果是merge的,那么之前的merge的板子上的trace可能cline被fix了,猜测。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之前是扇出BGA的VIA,所以选中扇出的VIA和CLINE以后,点右键,选择Unmark Fanouts,命令栏会提示# Successful Vias=xxx, Clines=xxx,之后把过孔删除再拉线就不会出现那个小方框了···希望可以帮到有同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
    楼上的"选中扇出的VIA和CLINE以后,点右键" 是在哪个命令的状态下,右键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idle状态下,visibility选项只选中VIA和CLINE,选中对应的VIA和CLINE后会高亮的,然后再高亮区域右击,就会出现Unmark Fanouts 选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答复 你的版本应该是16.0以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16.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