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样把两个PCB板子合到一个PCB里面

楼主(2011-07-27):
请问各位,我有两个不同的PCB板子,我现在要把他们合到一个PCB里面,进行修改整理,两个板子的网络和元件编号都是不一样的,在pads2007里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网友:
是拼版吗

网友:
将其中1个板子的板框改成2D线,然后选中所有,用“EDIT”中的复制,再打开另一个PCB文件,进入ECO状态,再粘贴,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是想把两个不同网络的PCB板合到一个PCB里面去修改,可是我那样复制过去,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错误的对话框,一按就把PADS07的软件也关掉了,是怎么回事,哪位好的法呀,谢谢了

网友:
做重用模块呀

网友:
    4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