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导出CAM文件时出错

楼主(2011-07-27):
pads2007导出CAM文件时出现如上图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移动原点,或者cam输出设置改变比例!

楼主:
你是怎么改的??我改了怎么还是不行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软件自身问题,至于软件的什么问题我目前还是不清楚,我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