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in 默认名称与外接电源名称不同 引起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楼主(2011-07-27):
例如:元件管脚名称分别是VDD1.8,和VDLL1.8,但都接的是电源1.8V,会出现短路警告,请问大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既然元件管脚名称不同,你又要用同一个电源,那就加个磁珠再给VDLL1.8供电了,不会报错还能减少你的电源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