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10G信号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1-07-27):
如图所示为10G信号发射端网络,激光管出来的眼图很差,主要表现为1电平 眼图很宽,上升、下降沿很宽
高速线阻抗匹配为单端50欧姆,磁珠使用:一个为GZ系列600欧姆,一个为BLM系列470欧姆
眼图不好原因为感觉应该是磁珠使用问题,因为他们在10G阻抗都不是50欧姆,信号是不是会反射
请高手指教
 补充说一下,MODBIAS为激光管提供偏置电流的 直流信号
我觉得这里 紧连高速线的磁珠应该设计为高频50欧姆的 另外一个 为高阻磁珠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请高手指教啊

楼主:
维护 悲剧了一下午 发2次 都没成功

网友:
楼主,这么高频率的地方用600和470欧的磁珠对高频信号绝对有影响,且其阻抗还不能匹配;不知楼主此处为何要用磁珠??
通常的高频电路部分偏置电流的供给都是用扼流圈来做的:一个是保证阻抗匹配;另外还可以保证对直流偏置没有影响。我是站在模拟RF电路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不知道对与不对??呵呵

楼主:
别人的DATASHEET是这样的 但是磁珠阻值有点不一样 他给的是1K,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我想可能是怕直流部分有RF高频信号影响传输线路
但是我不明白,这个传输信号难道就不通过磁珠造成反射么

网友(2012-06-28):
磁珠在10G的高频信号下呈现高阻状态,所以信号不会通过磁珠串入直流部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你说的上下沿很宽,并不一定是反射造成的,很有可能是TR 的问题,你可以查查电路。
反射一般造成的是严重的过冲和下冲以及震荡等。可以上眼图 看看

网友:
个人理解:磁珠的阻抗使用与频率有关系,频率越高,使用的磁珠阻抗越大,现在10G频率,如果磁珠50欧母,不就没作用了

网友:
楼主你是做光通信的吧,有没有高手能把这个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