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一个DDR2信号回流问题。

楼主(2011-07-27):
板子的叠层是top-gnd-gnd/VCC-bottom,1.6板厚,PP(厚10mil)+core+pp(厚10mil),cpu挂两片DDR2,第三层CPU+DDR2那块铺1.8v平面,Y形拓扑。DQ有换层,top打孔到bottom,这样参考平面就换了,除了IC的bypass电容外没有为换层加电容,costdown,呵呵。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看这样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我用Sigxporler提取的拓扑没有反映出瞬态阻抗突变带来的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DDR2没啥难度的。。横竖里头有ODT~基本保证时序的话 就没啥问题了。。。DDR2 QDR2都画过也没有遇到啥问题。。。。

网友:
2楼的不能这么说,其实DDR走线这块确实需要下功夫的、通常每个方案平台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要求都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这块如果能仿真自然是最好的了,可很多公司都没这种条件,我们就属这种情况,呵呵!!!

楼主:
Atheros的layout guide要求控制、地址和时钟按1000mil匹配,做到了,DQ和DQS是组内50mil,时钟降频到200M结果还是跑不起来,不知二楼所谓基本保证时序能基本到多少,按setup/hold margin算的结果,1000mil已经给时序留很多余量了,HW在第二板给的约束苛刻到累死人,这一板肯定没问题。
前面属于跑题,我想知道什么软件能仿这种情况,Sigxporler不行,siwave好像也不行,请达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按你这个叠层,信号线与参考层距离10mil,你线宽走的是多少mil?要注意检查一下阻抗是不是按DDR2规范控制的。

楼主:
    阻抗木有问题,看了板厂的阻抗测试报告,在50+/-10%范围内,用10mil的原因是板上有WIFI,折中的。好在绕出来了,绕的好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SIwave提取两种case下的结构的S参数,然后放到电路仿真器中结合IBIS进行时域仿真,就会看到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度match不是目的,目的是flight time基本相同。
    所以你至少要看看线上的延时是多大,比如同样是50mm,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延时可能就差别很大。因为各层介质的介电常数不同。

楼主:
    SIWAVE能仿出换层  参考面不同带来的影响么,阻抗也是按传输线的阻抗算的吧,我这是参考面不同导致回流路径不连续,阻抗突变。看来要重新拾起siwav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FSS, CST,ADS可以作各种板级非理想回路的问题,基于cavity的SIwave和Sigrity也可以看出你提到的这种换层引起的非理想回路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HFSS和ADS的理论博大精深啊,试着学了学,现在还停留在建模阶段,学海无涯。

网友B:
    对于ddr2的时序,需要注意三组量的约束:
    1. CLK与ADDR/CMD/CTRL
2. DQ与相应的DQS
3. DQS与CLK
这里面最严格的是DQ与DQS,对于667~800M数据率以上的应用,最好做到同组同层。
    DDR2这种数据率,没不要在换层时加粘结电容,在这里主要是要保证各组信号之间走线的一致性,另外对于一驱二的Y型拓扑,要把CLK/ADDR/CMD/CTRL外部的端接电阻放对位置。
    你这个叠层电源地层之间的距离有点大,10mil?对电源的去耦不太好。

网友(2011-08-26):
引用 网友B:
对于ddr2的时序,需要注意三组量的约束:
1. CLK与ADDR/CMD/CTRL
2. DQ与相应的DQS

楼上的牛人,请教约束的问题:
      1. CLK与ADDR/CMD/CTRL
          2. DQ与相应的DQS
          3. DQS与CLK
    这三组约束如何设置,长度差值控制在多少?三组之间长度差控制在多少?

请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