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顶层与底层都有焊盘的封装?

楼主(2011-07-27):
如何制作顶层与底层都有焊盘的封装?
如图:

网友:
你说的是双面焊盘吧?比普通焊盘在属性里多设置SODER层和

网友:
PASTE层,然后associate,即当异形焊盘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另一个方法制作成功的,
选中需要放在底层的铜皮,然后单击右键,在属性里面更改为BOTTOM层,
在与焊盘合并即可!

网友:
大多看情况而定,可以灵和运用,楼上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