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的钻孔表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27):
       按照钻孔表的要求,同一尺寸的钻孔应该是写在一起而不是分开写,但我最近的一个钻孔表确实分开写的导致钻孔表很长,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如何让它们合在一起?          如下图所示,下面的钻孔实际上是20pin jtag口的20个引脚钻孔,本来应该是写在一起 共20个 结果这20个引脚却分开写了

网友:
    dlt文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请问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这个dlt文件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重新生成以下符号   然后把相同的孔merge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 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能不能把详细步骤说一下 谢谢大虾了

网友(2011-09-26):
    不好意思   刚看到   你到manufacture里面点选nc  里面的第一个选项  (drill  customization)
选auto generate aymbols   然后左边有个merge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