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STE MASK比PAD要小的,一般怎么在建封装?

楼主(2011-07-27):
mentor EN里不存在这种问题,pads里感觉有点麻烦

楼主:
原来这么简单,谢谢了

楼主:
好像还是有点问题:看别人用PADS画的板子,一般都没有专门去画PASTE MASK层,而是在出GERBER的时候,用TOP层的PAD代替,如果只有一个元件建库时画PASTE MASK,不是白搭吗

楼主(2011-09-08):
今天试了下,好像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有点问题:看别人用PADS画的板子,一般都没有专门去画PASTE MASK层,而是在出GERBER的时候,用TOP层 ...

所以大部分器件都不做paste层。

楼主:
在别的地方看到说钢网厂家会依PCB来做,所以这一层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