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和EE2007.9.2在WIN7 32位机上不能安装

楼主(2011-07-27):
pads9.3和EE2007.9.2在WIN7 32位机上不能安装,安装到最后不能创建程序菜单而报错
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安装之前先把旧版本卸载干净了,不然容易出问题

楼主:
全新的WIN7 32位系统安装也不行
WIN7 64位系统安装顺利
但在WIN7 64位系统不能设置数据源 (ODBC)

网友A:
那是因为你装的是office 32位的

网友:
xp win7 我装过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装的是office 32位的

    装了office 32位的就不能装9.3和EE2007.9吗?

网友:
    卸载之后再清空跟Mentor相关的环境变量,特别是user path变量,实在不行你装9.3的绿色版,我以前安装的都可以用,但是后来呢只能用其中的一个,两个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
    不是,是在64位windows装了office32,使用ocdb会错误,找不到驱动源,要在windows目录下找相应的32位ocdb配置工具才能配置

网友:
    我在WIN7环境下安装没有问题,不过在笔记本的WN7上安装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没有给出LICENSE文件后续的配置被中止了,具体原因还没细看,查清了再来公布,补充一下,系统都是32位的

网友A: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其实是网卡,license是以网卡的mac作为破解的,新的能够使用硬盘的序列号,但是破解不能识别多个网卡,有的虚拟网卡或者是多网卡都会导致破解失败

网友(2012-01-02):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其实是网卡,license是以网卡的mac作为破解的,新的能够使用硬盘的序列号,但是破解不能识 ...

    版主强大。
    非常好,谢谢了。

网友(2012-03-10):
    以前在别的论坛。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论坛了

网友:
    win7 32bit可以的,我都装了好几次了

网友(2012-08-03):
    精简版本的也安装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