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绕线报错 那位大神来解决一下啊

楼主(2011-07-28):
小弟新手 不知道这个错扎改啊

网友:
对线之间最小线距和tolerance未设

楼主:
那怎么设置啊  大神再来解救下吧

网友:
先打开Constraint manger 在左边的对话框里点electrical-->Net-->routing-->differential pair 找你绕的net name。在后没的line space min里输入线距最小值,在tolerance(+)里输入0.1或0.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客气,以后经常来论坛交流交流,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麻烦你看一下我的帖子(就是这个帖子下面的那个帖子)吧,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哈,你的帖子我看了,关于软件设定这块我不懂,没法帮你解答。不过你别急,过一会相信一定会有高人帮你解答的哦

网友:
恩  呵呵  谢谢你啊  你也是高手

网友:
高手云集!!!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