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好心人请进!

楼主(2011-07-28):
       我在我的笔记本电脑里安装了cadence 16.3,昨天用得好好的,软件都能正常打开。但是今天怎么也打不开,出现一个这样的警告: ,说“没有找到 cds Common.dll”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望哪位好心人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同时安装了15.x和16.x吧?

这样运行某个版本前,要运行一下转换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楼主:
       难道还要重新安装一次?!!
       我已经安装了好几次了,前几次是打不开从别人(软件版本是一样的)那里拷贝过来的电路原理图!昨天用的时候,都很正常,今天再用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安装了15.x和16.x吧?

这样运行某个版本前,要运行一下转换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你好!
    我只安装了一个版本哦----16.3这个!
    如果最后一次安装不对,为什么昨天能用,而今天就打不开呢?!很是疑问!
    你讲的“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这个在哪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檢查一下PATH環境變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丢了一些文件!谢谢各位好心人啊!

网友:
请说清楚到底丢失了什么文件,之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就是cdsCommon.dll   cdsName Server.exe  libem.dll   libsman.dll
把这4个文件下载一下拷到tools下的bin里。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06):
引用 楼主:
就是cdsCommon.dll   cdsName Server.exe  libem.dll   libsman.dll
把这4个文件下载一下拷到tools下的 ...

请问这些文件从什么地方copy啊

网友:
大概是被360干掉的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重新装系统,装软件前关掉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