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7-28):
      我现在用pads9.1版本,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将某一个器件锁住(Glued)后,就没办法选中器件,只能通过选中器件的某一个焊盘,然后右键点击select  component 才可以选中,我记得以前低版本的就算锁住后还是可以直接选中器件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右键>filter>选中glued part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在FILITER里面把“PARTS”和“GLUED PARTS”都勾上,你应该GULED PARTS没勾导致的。

网友:
快捷键  Ctrl + Alt + F   记得打钩

楼主:
可能大家不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9.1版本的,勾了Giued后,就没办法选中器件

网友:
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要找器件的时候不好找啊

网友: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我以前好像有碰到过.重开软件试试.

网友:
2楼说的应是问题点。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装的是精简版的问题,因为05版本和9.3版本的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回事呀,通过过滤进行选择,没道理是不行的呀,
软件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