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答案!!! 过孔能通过的电流值及铜皮宽度

楼主(2011-07-28):
各位好!
      请教一个关于电流的问题,假设内层铜皮1oz,线宽2mm,对电流的需求是2A,放置6个内径12mil外径焊盘24mil的过孔;常温下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周围环境温度升高35甚至50度时还能保证满足负载的需求吗?
     另外补充问过孔允许通过的电流值该如何就算?

     谢谢!!!

网友:
给你顶一顶
这个我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我发现LZ你经常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的太多了,向牛人们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的太多了,向牛人们学习,呵呵

谦虚的吧?LZ涉猎面挺广,原理图,pcb,外加仿真都在做。。。
过孔这东西,没具体算过,这边一般耶就按经验值10mil内径走0.5A样子,也是留了些裕量的,LZ的比我的裕量还大,没涉及过温升那么大的情况,工具也有,还真没算过,应该参考铜皮处理,毕竟孔径也事渡铜,展开依旧是铜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过一些东西,但是还是很基础,所以问题比较多。
对于过孔一直的做法都是留出一定的裕量,但是没做过计算和实际的测试,所以想通过实际计算得出答案。

网友:
可以看看论坛自带的工具(注意提到的标准)
https://www.eda365.com/eda365tools/#

还有网上应该能找到更详细的解释(我了解到的至少有两个标准去算),
早之前还将相应的资料附在当时的帖子里,这个你自己在网上仔细搜寻下,应该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
各位高手,饿哦在导光绘的时候总出错能再下吗?拜托了。。。。

网友:
各位高手,在导光绘的时候总出错能指导下吗?拜托了。。。。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8.5000 13.10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0.1000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0.1000

楼主:
undefined line width 不能是0,设成0.01

楼主:
回复 网友D:

undefined line width 不能是0,设成0.01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设置成0.1的时候就少了很多警告,可以生成。art文件,可是它.TXT 文件里依然有警告,
不晓得原因。。。
能生成。ART文件就可以生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把警告贴抓个图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8.5000 13.10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0.1000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0.1000
就是这个,以前有好多,改了undefined line width 为0.1就好多了,有几个是改了封装的丝印线幅就没有了,只有这一个不是封装的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没检查出来。。。。

网友:
光绘不是说出了旧可以的,还要做光绘比对,看下没问题才可以